[求助] mbist 前仿失败

楼主(2022-05-20):
请教个问题,Compare fail  :xxx.BIST_CLK Period expect = 5.100ns actual = 4.000ns  这个是啥意思,怎么解决呢 谢谢了

网友:
字面意思啊,期望周期=5ns,实际4ns,dump个波形debug下,没啥难度

网友:
字面意思,波形拉出来看下就好,还有就是确保你的bist  clock 频率定义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