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如何解决

楼主(2022-05-20):
Metal shield design and MIM (with device underneath) must be fully cover

网友A:
金属屏蔽设计和MIM(器件下方)必须完全覆盖 (百度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屏蔽设计和MIM(器件下方)必须完全覆盖 (百度翻译)

1 但是咋解决呢

楼主:
已解决,加了一层MIMSHG

网友(2022-06-20):
大概率是SMIC的工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