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novus插入metal fill的孔无法识别的问题

楼主(2022-05-20):
   在innovus中执行addMetalFill后,指定-net是VSS,此时产生的过孔,在gds导入到cadence中时,这些插入metal fill生成的孔,在cadence中不正确,layout大小为8k,正确的孔大小一般大于12K。
  但如果在innovus中,把插入metal fill产生的孔的shape值修改为strip,则gds导入cadence中可以正确识别。

    请问大神,这可能什么原因?应该如何解决啊?

楼主:
找到原因了,map文件中没有添加VIAFILL的对象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