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查看波形很卡

楼主(2022-05-20):
verdi版本为2018,为何在打开波形后,拖动、缩放、上下移动,都很卡,经常cpu占用率100%,要等到cpu占用降下来才能继续操作,严重影响效率,不知各位大佬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1.是不是波形太大,可以将波形分割为几段。fsdb系列的命令可以分割,或者在dump波形的时候使用switch,以固定大小的段保存波形2.开verdi的xterm所申请的mem空间是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不是波形太大,可以将波形分割为几段。fsdb系列的命令可以分割,或者在dump波形的时候使用switch,以固 ...

波形文件,有时候只有几百兆也很卡,大概20ms左右,switch使用了,一般在1G左右切换,但很多时候,都不用切换,几百兆的文件,

网友:
加cpu,加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