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hys模块应该怎么仿真?

楼主(2022-05-20):
想请问一下大佬们,一个输入信号进入hys模块后再输出,在模拟该模块功能的时候应该怎么仿真?

网友A:
一般都是DC 仿真把,把迟滞和回扫打开,抓取rise和f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DC 仿真把,把迟滞和回扫打开,抓取rise和fall

谢谢解答!不过我这边好像是用瞬态仿真的,然后是看输出信号电压翻转时输入信号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