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调制器仿真完之后,做完fft之后,调制效果和电路结构不匹配

楼主(2022-05-20):
下图,分别是matlab和电路仿真得到的snr数据结果:
问题是,我使用的是三阶的调制器结构, 电路中的系数和matlab的参数是一一对应的,matlab仿真结果的调制还是60db/10dec,但是在实际电路结构仿真得到的数据却变成了40db/10dec。
想请教各位大佬,这个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电路仿真书做fft结果

电路仿真书做fft结果

matlab程序运行结果

matlab程序运行结果

网友A:
比较好奇用resonator其实是想在NTF上造一个零点出来,进一步压低带内量化噪声,但从matlab模型上却没有看到效果,是有特殊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奇用resonator其实是想在NTF上造一个零点出来,进一步压低带内量化噪声,但从matlab模型上却没有看到 ...

resonator是指?在matlab上面没有看到的零点,是没有像电路仿真那样的,带内噪声比较一致的效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sonator是指?在matlab上面没有看到的零点,是没有像电路仿真那样的,带内噪声比较一致的效果吗?
...

你的figure title上写了三阶CRFB架构,所以我觉得你用了reson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figure title上写了三阶CRFB架构,所以我觉得你用了resonator

这样,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打算用的,但是电路结构里面不太好实现,所以就没有用了。

网友B:
很正常,自己debug吧,检查opamp增益,GBW,input refered noise, loop filter response, feedback summing point, 而且你用single bit,和多位量化器比quantization gain不是很好算,稳定性也是问题,总之,你有一堆东西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自己debug吧,检查opamp增益,GBW,input refered noise, loop filter response, feedback summing ...

感谢,指点。

网友C:
感觉像是你电路实现问题,话说你怎么确定你的电路实现和你的model是一致的呢?
随便那个地方delay弄错一点,整个loop的传递函数就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打算用的,但是电路结构里面不太好实现,所以就没有用了。
...

给您一个建议,帮助定位问题,用理想器件替换实际电路,首先保证电路模型与matlab模型一致,再来斟酌实际电路指标是否足够。比如可用bmslib的diffopamp替换实际ota,check timing,模型对上后就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您一个建议,帮助定位问题,用理想器件替换实际电路,首先保证电路模型与matlab模型一致,再来斟酌实际 ...

感谢,您的建议,确实是需要使用理想元器件进行仿真的,之前自己偷懒,反而导致了进度落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你电路实现问题,话说你怎么确定你的电路实现和你的model是一致的呢?
随便那个地方delay弄错一点 ...

虽然传输函数变了,但是应该不至于导致调制器的调制效果也发生改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虽然传输函数变了,但是应该不至于导致调制器的调制效果也发生改变吧

...

呃,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要不试试在model里面随便找个地方加一拍延迟,看看是否还能保持理想的调制效果?
noise shaping是建立在正确的传函的基础上的,哪个地方的delay多半拍少半拍,整个系统就可能升阶或者降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要不试试在model里面随便找个地方加一拍延迟,看看是否还能保持理想的调制 ...

理想运放的仿真结果

理想运放的仿真结果

谢谢,大致晓得了,另外,这个是我使用的理想运放的调制器的仿真结果,这个应该算是三阶了吧?

网友D:
楼主,可以加下好友请教个问题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加下好友请教个问题吗,谢谢

qqqq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