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TP cell是什么?

楼主(2022-05-20):
今天DRC报了一个错误,想问一下MTP cell是什么

网友:
可以具体一点吗,或者错误截图也行啊

楼主:
错误已经改了,盖了一层mark layer 我只是想问MTP cell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误已经改了,盖了一层mark layer 我只是想问MTP cell是啥

multiple patterning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ple patterning cell

谢谢 具体是指哪种cell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具体是指哪种cell啊

网友B:
类似于EEPROM的cell,只不过是用逻辑工艺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EEPROM的cell,只不过是用逻辑工艺生成的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