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SMC18rf lvs端口不匹配问题

楼主(2022-05-20):
请教大家一下,tsmc18rf这个工艺库,在做lvs时,端口一直没办法匹配。
以前用其他库时使用打label的方式可以解决,但是在18rf这个库中,我试了好几个层都没办法识别,请大佬指教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或者我应该用那个层呢?

楼主:
自己顶贴,求大佬们指教一下有

网友A(2025-05-10):
楼主你好,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吗

我使用打lable的方式解决的   要选对层。具体我也忘了有点久远了

网友(2025-07-10):
引用 楼主:
我使用打lable的方式解决的   要选对层。具体我也忘了有点久远了

好的,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