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衬底的引出

楼主(2022-05-20):
刚开始学画版图,用的smic的工艺库,请问前辈们我想把MOS的衬底引出来接VDD或VSS,就点O想打M1-sub的孔,但是没有这个选项,我用bodytie type自动生成的衬底是不是就可以了?谢谢大佬解惑!

网友A:
上面constraint group这个下拉选项里选foundry,就有M1_SUB的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constraint group这个下拉选项里选foundry,就有M1_SUB的孔了

找到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