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MOS衬底的引出

楼主(2022-05-20):
刚开始学画版图,用的smic的工艺库,请问前辈们我想把MOS的衬底引出来接VDD或VSS,就点O想打M1-sub的孔,但是没有这个选项,我就Q一下那个器件,选择了bodytie type自动生成的衬底是不是就可以了?先谢谢大佬解惑!

楼主:
好的,感谢解答

网友(2022-10-02):
效果是一样的,可以这么做,也参考着画,只要没有drc错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