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阶温度补偿的问题

楼主(2022-05-21):
我的问题是:
若M0和M8的W/L相同,那是不是证明两条之路的电流就相同。如果是的话,M0所在之路的电流源是0.3uA 为什么在第二张图又假设R1的电流是600nA ,这不是矛盾了吗

网友A:
R1,R2 有一端接在一起的加运放反馈确定 IR1(IQ1)电流和IR2(IQ2)的电流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R2 有一端接在一起的加运放反馈确定 IR1(IQ1)电流和IR2(IQ2)的电流关系。  ...

明白了,太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