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PlaceMode -maxDensity 0.8,为社么placeOpt后density达到89%?

楼主(2022-05-21):
setPlaceMode -maxDensity 0.8, 为社么placeOpt后density还会达到88.5%?

网友A:
用GUI看一下,如果整个设计都很拥挤,就是整体面积不够,如果是局部density太高,检查是否有其他限制,比如blockage,bound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UI看一下,如果整个设计都很拥挤,就是整体面积不够,如果是局部density太高,检查是否有其他限制,比如 ...

感谢 确认整体都很拥挤,增加面积后density下降到80%,好像还不是很好。
新手小白再请教您个问题,density是下降了,但是TNS还是不达标,而且route也有个违例,这可以从哪些方面去优化?谢谢!

网友:
timing 收敛是个大的话题,有很多方法,也是论坛里面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你去搜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