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逻辑门电路输出级N管和P管单独驱动的目的

楼主(2022-05-21):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逻辑门电路的输出级,为什么P管和N管的G极,是分开来驱动的,不是直接接在一起的,这样的接法在三态输出中我能理解,但是有一些没有三态输出的电路,也用这个结构,想问问为什么采用这个分开驱动如下面这张图,画圈的分别是N管和P管,画框的地方就是两个管子的Gate端,两个是分别被驱动的

网友:
Y的VCM 是不是比较高一些?

网友:
呃,你这个电路明显不是普通的logic电路;
建议去看看这个电路的使用环境和场景;

网友A:
用在输出驱动能力有要求的场合时,要规避上下共通导致的瞬态电流(容易引起闩锁),故而栅极要分别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输出驱动能力有要求的场合时,要规避上下共通导致的瞬态电流(容易引起闩锁),故而栅极要分别控制。 ...

好的好的,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