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截止区的MOS会击穿嘛

楼主(2022-05-21):
比如一个3伏的NMOS 栅极接0晶体管不导通,但此时VDS到达了5V,这种情况下晶体管会击穿吗?

网友:
VDS 过大会punch-through,产生的高能量没有办法在短时间流完会击穿GATE,如果是3v 接固定5v不会击穿(有可能ids导通=> ID-VDS曲线??),就算这样,产品也不会通过压力测试,建议加上一些吃压降的组件让VDS<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