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截止区的MOS会击穿嘛

楼主(2022-05-21):
比如一个3V的NMOS 栅极接到0 不导通,然后VDS有5V 这种情况下会击穿吗

网友:
那你VGS 还是有5V 的电压差 还是很危险

网友:
你去看看PCM 参数里面的击穿电压就是这么测得。5V 的管子大概在7~8V;

网友:
看一下手册里的BVds和BVdg有多大了,超过了还是会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