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准输出电压的工艺偏差问题

楼主(2022-05-21):
想问问你大家,对于电流模的基准,输出电压在五个工艺角下一般偏差在多少是合理范围呀,偏差5%或1%还是更小呢

网友A:
首先:你需要算这个EA 的Vos 会被放大到多少倍,其次看看pmos 电流镜的mismatch;一般2%~5%左右。这个也可以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需要算这个EA 的Vos 会被放大到多少倍,其次看看pmos 电流镜的mismatch;一般2%~5%左右。这个也可 ...

Vos被放大,这应该就得看运放的增益了吧,对于电流镜copy的失配,这个问题感觉没法办做到100%一致;另外计算工艺偏差该怎么计算呀,现在是做到1.2%的工艺偏差,再尝试能不能再小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s被放大,这应该就得看运放的增益了吧,对于电流镜copy的失配,这个问题感觉没法办做到100%一致;另外 ...

这个1.2%你是怎么算的?电流模应该不涉及运放Vos 被放大;
但是IPTAT会受到Vos的影响,假设你BJT是1:8,VT*LN(8) = 52mV;  Vos = 0.5mV;6sigma 影响就是6*0.5mV/52mV =6%;
一般电流镜的失配:可以按照avth/sqrt(w/l)来计算vth失配,再根据gm*σ(vth) 计算电流镜mismatch,范围要算6sigma;
BJT 也会有失配,但是比较小,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记得加cascode,不然线性调整率不好;
电阻也会有mismatch;
假设你不往BJT 并联电阻,做1.25V 电压,1.25*1.2% = 15mV;一般SS/FF 之间应该就差10mV 吧,PVT+MC 收3%以内还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你往BJT 并联电阻,做低压结构,好像也做不到1.2%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2%你是怎么算的?电流模应该不涉及运放Vos 被放大;
但是IPTAT会受到Vos的影响,假设你BJT是1:8,V ...

我的1.2%是直接在一个电压下跑工艺角,然后看工艺角下输出电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只差再除以输出电压,算出来就是1.2%,输出电压2.5V,那么偏差差不多30mv左右,这样算是不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