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nte Carlo(蒙特卡罗)仿真

楼主(2022-05-22):
关于蒙特卡罗仿真,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01. 蒙特卡罗仿真和Corner 仿真的区别在哪里?
02. Fab 提供的用于蒙特卡罗仿真的*.lib 文件是如何实现器件参数值的变化的?如下图,看上去是乘了一个系数G1或者G2,那么这个系数是怎么得到的哪?

网友A:
1. Corner仿的是极限case。MC仿的是符合统计分布的离散数据。
2. 从单纯coding角度看一下model card上下文的架构大概也能看出点思路把。你要说建模方法可就是各家的方法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orner仿的是极限case。MC仿的是符合统计分布的离散数据。
2. 从单纯coding角度看一下model card上下文 ...

明白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