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classAB级该如何设置晶体管宽长比

楼主(2022-05-22):
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一个设计,折叠差分两级运放,想请问一下折叠共源共栅和共源极之间的classAB两个管子宽长比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
两点考虑,一点为根据线性跨到环定比列,二点,希望悬浮电流电流源较理想,又不想占面积,取最小值的3倍

网友:
P是N的两倍左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