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VACOMP-1010): could not open ahdlcmi module library

楼主(2022-05-22):
ERROR (VACOMP-1010): Could not open ahdlcmi module library
        amsControlSpectre.ahdlSimDB//2204_tools_affirma_ams_etc_connect_lib_E2L_2.vams.connectLib__E2L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ahdlcmi/Linux-64/obj/optimize/5.0/libahdlcmi_connectLib__E2L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so

        amsControlSpectre.ahdlSimDB//2204_tools_affirma_ams_etc_connect_lib_E2L_2.vams.connectLib__E2L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ahdlcmi/Linux-64/obj/optimize/5.0/libahdlcmi_connectLib__E2L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大神们,这跟ERROR (VACOMP-1008)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我在求助,ubuntu 16.04+cadence617+MMSIM151, AHDL报错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上找到了相同的问题,问题是我用的是ubuntu-20.04.2-desktop-amd64;这跟论坛里的解释是因为ubuntu版本的问题解释相冲突。

哪个大神能指点一下,谢谢啊

网友A: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export CDS_AUTO_32BIT=YES

如果不行,sudo apt-get install gcc-multilib, 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export CDS_AUTO_32BIT=YES

大神,谢谢你能回复,如下是ahdlcmi.out的内容:ahdlcmicompile: Compiling ahdlcmi in amsControlSpectre.ahdlSimDB//2204_tools_affirma_ams_etc_connect_lib_E2L_2.vams.connectLib__E2L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ahdlcmi/Linux-64/ for Linux-64 with optimize using gcc on Mon May 23 09:40:37 CST 2022 [5.0]
ahdlcmicompile: Generating makefile
PATH:  /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lnx86/cdsgcc/gcc/4.1-x86_64/install/bin:/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bin/64bit:/opt/cadence/IC617/bin:/opt/cadence/IC617/tools/bin:/opt/cadence/IC617/tools/bin/64bit:/opt/cadence/IC617/share/oa/bin:/usr/lib/jvm/java-8-openjdk-amd64/bin:/usr/lib/jvm/java-8-openjdk-amd64/jre/bin:/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sbin:/bin:/usr/games:/usr/local/games:/snap/bin:/opt/cadence/IC617/tools/dfII/bin:/opt/cadence/IC617/tools/plot/bin:/opt/cadence/MMSIM151/bin:/opt/cadence/MMSIM151/tools/relxpert/bin:/opt/cadence/EXT151/bin:/opt/cadence/PVS151/bin:/opt/cadence/PVS151/tools/bin:/opt/cadence/PVS151/tools/K2/MaskCompose/bin:/opt/cadence/GENUS152/tools/bin:/opt/cadence/JLS151/bin:/opt/cadence/INNOVUS152/bin:/opt/cadence/CTOS142/bin:/opt/cadence/CONFRML152/bin:/opt/cadence/SSV152/tools/bin:/opt/cadence/INCISIVE151/bin:/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bin:/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vtools/vfault/bin:/opt/cadence/ET151/bin:/opt/cadence/VIPCAT113/tools/denali_64bit/bin:/opt/cadence/MVS152/tools/bin:/opt/mentor/Calibre2019/aoj_cal_2019.3_15.11/bin:/opt/cadence/INCISIVE151//bin:/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lnx86/bin:/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lnx86/dfII/bin
LD_LIBRARY_PATH:  /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lnx86/cdsgcc/gcc/4.1-x86_64/install/lib:/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lib/64bit:/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lib/64bit/SuSE:/opt/cadence/IC617/tools/lib:/opt/cadence/IC617/tools/lib/64bit/Ubuntu:/opt/cadence/IC617/share/oa/lib/linux_rhel50_gcc48x_64/opt:/opt/cadence/IC617/tools/Qt/64bit/lib:/opt/cadence/IC617/tools/dfII/lib/64bit:/opt/cadence/IC617/tools/sev/lib/64bit:/opt/cadence/IC617/tools/lib/64bit:/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lnx86/lib/64bit:/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lib/64bit:/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lib:/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lnx86/lib
/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lnx86/spectre/ahdlcmi/bin/gnumake -l 4.000000 -j4 -f GNUmakefile
Cleaning ./obj/optimize/5.0
rm -f -rf ./obj/optimize/5.0
Compiling C file connectLib__E2L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c (optimize)
/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lnx86/spectre/ahdlcmi/bin/64bit/ahdlcc 0 /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cdsgcc/gcc/4.4/bin/gcc  -march=k8 -ffast-math -O3 -m64 -DSYSV -DSVR4 -D_REENTRANT -fPIC   -DconfigSPECTRE -I. -I/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lnx86/spectre/ahdlcmi/include -c connectLib__E2L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c -o obj/optimize/5.0/connectLib__E2L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o || rm -f -f obj/optimize/5.0/connectLib__E2L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o
rm -f -rf connectLib__E2L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c
/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cdsgcc/gcc/4.4

里面也没有error信息。

你说的两个方法我都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昨天我在centos7上试了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还是想在Ubuntu上跑成功,如果你有啥新的想法,请帮忙告诉我,万分感谢。

网友B(2022-09-19):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换成Centos7去跑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成Centos7去跑就可以了

我是公司的Red hat 6.9版本,可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公司的Red hat 6.9版本,可咋整

这种系统bug就不好改了,建议找你们公司IT,多建一个体统Centos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