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

楼主(2022-05-22):
想问以下 如何解决带隙基准源接入电路以后 输出的电流变化很大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输出电流变化很大是什么意?是你产生的电流作为电流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单独做一路补偿,因为BG本质提供参考电压,电流和电压只能保证一项是低温度系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