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chopper频率的选择

楼主(2022-05-22):
咨询一下,chopper频率不能过小,是不是也不能过大?

chopper频率是不是不能超过运放的带宽?

最佳的chopper频率应该选在多少的?

网友A:
一般是运放带宽的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运放带宽的1/5

好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运放带宽的1/5

顺便问一下,这个带宽是指-3dB带宽还是GBW?

网友A:
3db带宽 你主放大器的截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b带宽 你主放大器的截止频率

好的,明白;

网友(2024-05-09):
请问是为什么3db带宽的五分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