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上电后不能稳定在想要的电压

楼主(2022-05-22):
你好,就是我LDO给的电源电压是5V,输出1.8V。负载电流范围是3uA---5mA。首先就是我在直流电源电压为5V情况下仿的LDO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我仿上电过程就是电源电压从0V跳变到5V时,如果我的负载电流给5mA时经过几百us是可以稳定在1.8V的,但我负载电流给3uA时,它就稳定在4V,我增大负载电流它稳定的电压就会变小。我接了1uF片外电容。

网友:
建议看下轻载情况下的静态工作点是否还正确,环路是否能稳定。

网友:
如楼上所说,看工作点,基本上这个时候你的power mos已经进入线性区甚至快截止了。

网友:
工作点不对,看哪个放大管在线性区或者亚阈值区

网友:
看下基准在上电时是不是有跳变

网友:
有没有可能轻负载下buffer漏电超过了负载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