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 Model - BSIM4

楼主(2022-05-22):
关于BSIM4模型,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
01. BSIM4 模型中的Level 54,Level 49这些level是怎么定义的?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
02. 怎样能查找到某个level对应的具体模型是什么?
03. 关于BSIM4,有什么学习的资料可以推荐的吗?

网友A:
官网链接,手册和源代码都有:
https://bsim.berkeley.edu/models/bsim4/
BSIM4官方的手册已经算是写的比较详细的了,先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链接,手册和源代码都有:
https://bsim.berkeley.edu/models/bsim4/
BSIM4官方的手册已经算是写的比较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top.cn/thread-27697-1-1.html
https://bbs.eetop.cn/thread-159812-1-1.html

非常感谢!

网友C(2023-02-23):
怎么看PDK用的什么模型,求助

网友D(2023-09-05):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PDK用的什么模型,求助

同样想知道使用的PDK采用的BSIM版本。

网友(2024-12-02):
引用 网友D:
同样想知道使用的PDK采用的BSIM版本。

去看它的PDK里面的modle文件 打开就有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