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c (customCompiler)讨论贴

楼主(2022-05-22):
论坛里关于cc customCompiler 或Laker的讨论太少了,想开个帖子一起学习S家的工具使用心得。以前的版本只有tcl 脚本,最新版本 custom compiler 已经可以支持python 了!工具更加 open。

最近在cc上写了几个脚本,功能分享下:
第一个脚本功能介绍:
从繁杂的版图中选择出跟选中的obj相同属性的其他objs,更快的选择出想要的东西。
1.选中需要选择的器件或层次,然后框选一个区域。
2.这个框选的区域里跟第一步相同属性的器件都会被选择出来。其他不一样的都不会选中。

xx

xx

xx2

xx2
##################################################################################################
看到一些朋友还在花时间在查找函数自己来写一些操作功能,有时候写的通用性和应对复杂场景会有不少bug。看了下Custom Compiler有比较好solution,下面分享下几个好用的功能。
1.bus connect的功能:create bus下extend mode
然后白虚线可以按鼠标移动到合适位置再完成连接动作。
2.第二个好用的功能去除多余线头到Via 位置,CC还可以对整条net 进行trim dangling layer,能保证剔除冗余的走线。
整条bus 操作
3.Bus bridge 快速交叉走线跳层
我们还可以对这些功能用脚本进行二次包装,或对这些操作进行相关的option的预设,来进一步提高操作效率与使用的便捷度。
########################################################################################################
最近在customcompiler平台上开发了一些脚本,开发的一些心得感受与大家分享。不得不说cc平台做二次脚本开发真的很方便,也有可能是我对tcl比skill 要使用顺手些吧。CC 内置的command对于开发图像用户界面也是非常简单,当然也是支持TK工具箱。
第一个脚本相信很多人也用过相似的功能,其主要为了解决mos device的进一步连接,源漏金属加宽叠层。栅端cont生成和自动添加对应guardring和注入层等,对效率提升也是很有帮助。主要利用了布尔运算来得到对于的位置,相比直板的根据pcell相对距离方式来说,布尔运算的适用性更好些。效果如下:

add gr

add gr

第二个脚本是为了自动增加bits/paths ,对于需要增加复杂长走线是非常方便的。脚本最主要就是在分析bus的走向与每段path的位置关系,所以我用了数组套数组来追踪记录每段path的信息。

addbus

addbus

第三个脚本是自定义添加dummy pattern,可以根据用户选择的区域也可以根据既有的层次为boundary。对于敏感模块,使用这种方式添加dummy还是比较方便的。
############################ 未完待续 ##############################

分享CC Design Retargeting/Migration flow
工作中一定会遇到design porting的问题,当项目需要从一个process 切换到另一个process时候. Schematic 和layer 如何来快速完成迁移呢?同一foundry下的不同process 或许pcell 对应的cdf 还可以map上,通过replace 方式完成对应器件替换。但是对于不同foundry以及不同的process 之间迁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device model name,cdf ,limit size,symbol结构等都不一致。这时候传统手动方式就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了。
这里介绍下custom compiler Design Retargeting Flow 这也是个隐藏的gift:
l对于schematic design,可以根据各自的对应symbol完整porting过去,而不会因为pcell symbol 不一致导致连接上问题。
l对于layer design,这个flow只会将对应的instance/pcells 迁移过来。其实我们也知道对应不同工艺版图porting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pcell的形状大小,以及对应drc要求都不同,porting过来也会是一堆的问题。相同的工艺节点,可能还是有些用处。
先看这个tool在哪里:
上图中画出的两份pdf是flow的介绍与step by step的使用方
法。
Configuring the setup tab:
主要设置design 信息,reference libraries,mapping 等信息,mapping可以在后面两个tab中详细设置。
Mapping Classes 对于相似类型的devices可以创建group来设置对于parameter mapping的信息。针对group里的device map可以在cell mapping中设置。这里的override target value和condition功能是非常有用的,可以根据不同条件来对应定制的mapping.
Callback option需要注意打开对应callback 会增加migration 的时间。
后面更详细的内容可以查看上面那两份pdf。

Design Compare:
下面是我做的case,是一个从平面工艺porting到finfet的case,我们可以看到效果symbol不一致不影响连接正确性,这里因为fin的原因width上是不能完全一致的。从效率与质量上看已经是非常好了。
这个也顺便介绍下custom compiler的Compare Design的功能。可以高亮两份电路的差别。这个功能对应版图工程师来说也是个福利,RD版本迭代改了什么内容可以快速get到,不用通过lvs 去debug。

Custom compiler 的Indesign EM功能

网友A:
支持一波,请问一下楼主,cc里面自带的版图编辑器是lak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波,请问一下楼主,cc里面自带的版图编辑器是laker吗

cc就是一个full flow的工具,版图编辑部分吸取了Laker的优点,功能更强大,API很丰富更开放一些。

网友A:
楼主用的cc是2021版本吗,我现在用的cc是2021的,里面集成的primewave仿真环境,可以调用GPU加速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cc是2021版本吗,我现在用的cc是2021的,里面集成的primewave仿真环境,可以调用GPU加速仿真 ...

primewave用的少,主要还是Layout部分使用

网友A:
cc的话需要工艺厂提供ipdk格式的,40nm以上的成熟节点好像都没有吧

网友B:
cc是和virtuous差不多的东西吗?看到过这个软件,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
可以分享一下CC 这个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的话需要工艺厂提供ipdk格式的,40nm以上的成熟节点好像都没有吧

常见工艺成熟节点一般都是有的foundary下载的时候需要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是和virtuous差不多的东西吗?看到过这个软件,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cc 也是一个全流程工具,电路仿真版图设计等,版图操作功能跟virtuoso差不多,个别应用很有特色。

网友A:
用了一下cc的版图界面,还是需要tcl脚本,不然好多方便的版图功能都用不了,tsmc28的就没有提供加保护环的tcl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一下cc的版图界面,还是需要tcl脚本,不然好多方便的版图功能都用不了,tsmc28的就没有提供加保护环的t ...

Create -> Guard ring 或 Create -> multi Part Path 看看,Create -> Guard ring  从pdk lib 中选择需要create的type成熟工艺release出来的pdk 肯定都是有的

网友A:
可能是我拿到的tsmc的ipdk不是很全,我这样操作,他里面的选项都是空白,但是用virtuoso打开就可以识别到N guardring等等

网友:
S家的不好下,cc就更少了

网友:
方便share一下

网友A:
楼主,cc的placement和route功能和virtuoso的place和route功能感觉好像,virtuoso有modelgen,可以把一些常见的版图打包成模板,直接调用。看了下cc的功能类似,不过自动添加dummy阵列,布局这个好像virtuoso暂时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cc的placement和route功能和virtuoso的place和route功能感觉好像,virtuoso有modelgen,可以把一些常 ...

cc的placement与route配合constraint实现的效果才更好。

楼主(2022-07-21):
后面陆续补充

楼主(2022-11-12):
引用 网友B:
cc是和virtuous差不多的东西吗?看到过这个软件,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是的也是full flow的tool

网友C(2023-06-08):
借宝地问,CC的search功能有人会用吗,比如有的cell用的是layout_1的view而非layout view,貌似没有办法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宝地问,CC的search功能有人会用吗,比如有的cell用的是layout_1的view而非layout view,貌似没有办法搜到 ...

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拿到的tsmc的ipdk不是很全,我这样操作,他里面的选项都是空白,但是用virtuoso打开就可以识别到N  ...

查看下ipdk 文档,需要ASSIGN pdklib OverlayPath ./Tcl/xxxxx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的话需要工艺厂提供ipdk格式的,40nm以上的成熟节点好像都没有吧

T家3nm-12nm的都有支持的

网友D:
简直是CC的大神了,用了四年楼主说的一半功能都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波,请问一下楼主,cc里面自带的版图编辑器是laker吗

laker是CC的过往版本,并且t家先进的3-7nm制程只导入了CC没有导入lak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直是CC的大神了,用了四年楼主说的一半功能都没有用过

那下次介绍UDD,感觉这个很大地方也都用的上,而且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看下ipdk 文档,需要ASSIGN pdklib OverlayPath ./Tcl/xxxxx

谢谢大佬,我尝试一下

网友E:
学习了.   楼主能否多多举例 那种 只有CC直接集成的, C家无法实现的功能.   非常希望知道差异点, 因为学工具好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楼主能否多多举例 那种 只有CC直接集成的, C家无法实现的功能.   非常希望知道差异点, 因为学工 ...

版图上是很细的内容,很多在整体功能上各家都有,只是细节上哪个更加方便而已。你可以列列想要了解哪方面的功能?

网友C(2023-08-24):
请问,我想在cc 打开的版图中console栏敲命令行streamout 当前gds,命令行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想在cc 打开的版图中console栏敲命令行streamout 当前gds,命令行怎么写? ...

具体查看exportLayout 命令
exportLayout t_format t_outputFile t_logFile t_lib t_view t_cell t_tmplFile ?t_advConfig?"

网友(2024-03-25):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cc是2021版本吗,我现在用的cc是2021的,里面集成的primewave仿真环境,可以调用GPU加速仿真 ...

向大神求一份customCompiler

网友F:
一般的PDK 像tsmc .18能用嗎

楼主(2024-04-25):
引用 网友F:
一般的PDK 像tsmc .18能用嗎

可以最近正在做的就是TSMC180BCD的工艺,需要找他们要iPDK

楼主(2024-06-22):
引用 楼主:
cc就是一个full flow的工具,版图编辑部分吸取了Laker的优点,功能更强大,API很丰富更开放一些。
...

网友(2024-07-23):
Mark, 目前在用laker, 公司还没有用CC

网友(2024-08-28):
我还是老老实实 用好IC618

网友G(2024-11-16):
custominfrastructure 是什么呢,CC的另外一个名字还是CC的加强或者简化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G:
custominfrastructure 是什么呢,CC的另外一个名字还是CC的加强或者简化版本。

可以看成是一个基础技术平台,可以基于这个平台开发非常丰富的应用。

网友H(2025-02-20):
楼主,可以分享下脚本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分享下脚本吗,谢谢!!

你是用custom compiler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custom compiler吗

将要使用

网友I(2025-08-10):
感謝大老分享,最近剛加入CC行列,希望多吸取大老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謝大老分享,最近剛加入CC行列,希望多吸取大老經驗

有什么问题需求都可以提

网友(2025-10-18):
楼主能发一份user guide不?非常感谢。mboyue@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