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design rule 里面的0.9的比例因子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5-22):
(图片)

网友A:
制版的时候面积缩小到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版的时候面积缩小到90%

请问那是整体尺寸缩小吗,比如我一根0.1um的线,做出了是0.09u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那是整体尺寸缩小吗,比如我一根0.1um的线,做出了是0.09um?

是整体缩小的,不过是代工厂那边进行操作的,比如我们用的40nm工艺就是从同平台45nmshrink过来的,用的还是45nm的drc,宽度,间距什么的都是偏大一点的,所以需要shrink

网友C(2023-12-13):
引用 网友B:
是整体缩小的,不过是代工厂那边进行操作的,比如我们用的40nm工艺就是从同平台45nmshrink过来的,用的还 ...

那请问,为什么要用45nm的DR来做40nm的layout,为什么不直接用40nm的rule来设计layout?

网友(2024-01-27):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为什么要用45nm的DR来做40nm的layout,为什么不直接用40nm的rule来设计layout? ...

好像没有单独出40的Design rule,给出的是45的,然后标注了40是45的90%的linear scaling

网友:
个人见解,40是45的半节点,45是全节点,在具体点就去查查全节点半节点,与shr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