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拉扎维第三章 3.23

楼主(2022-05-23):
请问, 拉扎维第三章3.23, 能够算出来Vout_min=2.4V,  Vout_max=3V 怎么得来的?
它的小信号最大允许振幅是96.25mV, 那么 2.5V+96.25mV 也达不到3V 啊。除非Mos 关断, 而题目中ID=0.5mA.

In the cascode stage of Fig. 3.59, assume that (W/L)1 = 50/0.5, (W/L)2 = 10/0.5, ID1 = ID2 = 0.5 mA, and RD
= 1 kΩ.
(a) Choose Vb such that M1 is 50 mV away from the triode region.
(b) Calculate the small-signal voltage gain.
(c) Using the value of Vb found in part (a), calculate the maximum output voltage swing. Which
device enters the triode region first as Vout falls?
(d) Calculate the swing at node X for the maximum output swing obtained above.

网友A:
只是考虑直流工作点的话,voutMAX是不让任何管子线性的最大值,负载是电阻没有所谓线性区嘛

网友B:
从大信号来看当你的输入是的mos管截止,没有电流产生那么这时输出vout是vd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大信号来看当你的输入是的mos管截止,没有电流产生那么这时输出vout是vdd

谢谢回复。 但是题目中不应该是要满足0.5mA 的静态工作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考虑直流工作点的话,voutMAX是不让任何管子线性的最大值,负载是电阻没有所谓线性区嘛 ...

谢谢回复。但是静态工作点电流0.5mA 不应该是一直要存在的吗?
此时电阻上一定会有压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但是静态工作点电流0.5mA 不应该是一直要存在的吗?
此时电阻上一定会有压降啊。
...

我个人的理解,这里的Id=5m应该是小信号模型的说法,但是你要是大信号分析,根据平方律模型Vgs->Vth的时候Id->0的,虽然截止就不应该认为是在工作了,但是这个趋势是存在的,所以可以这样考量

网友:
你的静态工作点的电流应该是由M1提供,那么这个电流是由VIN的dc偏执电压产生,我们在这个dc上叠加一个正弦信号,如果幅值大的话是可能将M1关闭的,这样输出vout是可以达到vc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