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在全差分积分器输入端并接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2-05-23):
这个电容C受输入时钟控制,当输入信号进行积分的时候,C会并接在积分器输入端,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不?

这个电容主要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复用R滤除高频?这是用在何处?CTSDM stage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用R滤除高频?这是用在何处?CTSDM stage 1?

其实原电路没有R,只有C;

是DTSDM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原电路没有R,只有C;

是DTSDM1;

既然是DT就画DT的图咯,看你描述是有phase参与的,应该不难知道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DT就画DT的图咯,看你描述是有phase参与的,应该不难知道作用

你好,就相当于在积分阶段接入运放的+-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