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级D触发器实现跨时钟域同步

楼主(2022-05-23):
最近在看一个i3c ip的代码,发现从机中做跨时钟域同步设计都使用的是1级DFF做同步,比如异步FIFO格雷码同步等,在代码的文件头中有如下描述:

for most modern process, the single flop model is fine, although the flop type may need to be changed by constraint for older process (e.g. a sync flop, which has a "gravity" to settle faster).
1 flop is fine in normal cases because the Q out metastable noise will be short enough in time for the paths used at the lower speed. that is ,there is ~40ns minimum to both settle and arrive settled at the other end.

请问有大佬有过类似的设计吗,所使用的工艺是什么?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与工艺应该没太大关系,主要是时钟频率相关,时钟周期远大于亚稳态的稳定时间,而且应该是特定的电路设计;如后面只有一个组合逻辑,而且后面又是寄存器,那么应该就没问题,因为第一级的不稳态并不会传递下去;但如果后面有很多组合逻辑,且会去控制其它逻辑,应该就不行,因为这样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在各个地方的值并不相同,控制逻辑可能会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与工艺应该没太大关系,主要是时钟频率相关,时钟周期远大于亚稳态的稳定时间,而且应该是特定 ...

感谢你的回复,根据你的观点我再去看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