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I QRC 提取 一直报找不到extview.tmp error

楼主(2022-05-23):
救救孩子吧
用CCI QRC提参,一致不成功报错如下
ERROR: Failed to open /home/Calibre_QRC_new/query_output/Design_total/extview.tmp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可是这个路径下是有这个文件的,且文件是可以打开有内容的,
我也不知道问什么,一直报这个错,也不知道哪儿有问题

楼主:
先反馈一下,现在是把提参目录文件全部删除,重新跑一次,能报提取成功,但是实际上av_extracted 并没有图形提出。。。。求求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

网友(2023-04-11):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了一样的问题。qrc152版本。

网友(2023-11-29):
引用 楼主:
先反馈一下,现在是把提参目录文件全部删除,重新跑一次,能报提取成功,但是实际上av_extracted 并没有图 ...

同样没有图形,请问一下楼主有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