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2nm工艺,是不是MOM电容漏电比较大?

楼主(2022-05-23):
22nm工艺,是不是MOM电容漏电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22nm工艺,确实MOM电容漏电比较大么?

显然不会,MOM就是金属和金属间电容,中间是绝缘材料,而且间隔至少几十nm。按你这么讲,漏电大的话线都没法走得很密了,工艺算是废了。当然如果你做超低速超高精度的,就要考虑漏电了。

漏电大的是mos gate。因mos gate栅氧厚度是A级别的,厚度小很多。而且又想绝缘又想介电常数小,满足的材料少。

网友A:
做漏电流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漏电流补偿?

22nm工艺,确实MOM电容漏电比较大么?

网友:
看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