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想请教一下PLL参考杂散怎么仿真的?

楼主(2022-05-23):
您好
请问一下您想请教一下参考杂散怎么仿真的问题?用cadence怎么仿真呀?
这些图怎么仿真的呀

网友A:
参考杂散很难仿,主要要仿很多点,不在乎时间,
在参考上加上杂散频率和幅度,
就可以看到该频点或混频后的频点的杂散

网友B:
仿真瞬态,选择输出波形,计算器用函数psd(要再加上dBm函数)或dft(加上dB20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瞬态,选择输出波形,计算器用函数psd(要再加上dBm函数)或dft(加上dB20函数) ...

听我说谢谢你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杂散很难仿,主要要仿很多点,不在乎时间,
在参考上加上杂散频率和幅度,
就可以看到该频点或混频后的频点 ...

谢谢大佬 请问如果单独仿真cp的杂散怎么做呢

网友:
一样的,仿瞬态,做psd,不过这时要故意让cp有上下电流的current off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