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中的参考模型一般是用什么语言写?写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2-05-23):
(图片)

楼主:
现在自己写参考模型还是硬件的思路,写出来也是和dut基本一样,这样写应该不对吧

网友:
其实不管按照什么思路来写,主要你要把dut当作黑盒去验证

网友A:
没啥技巧,和时序关联比较紧的就直接用sv或者verilog,不太紧的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技巧,和时序关联比较紧的就直接用sv或者verilog,不太紧的c++。

用sv和vrilog写的时候感觉和dut的思路基本一样,怎么样能换种思路去写参考模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v和vrilog写的时候感觉和dut的思路基本一样,怎么样能换种思路去写参考模型呢
...

得看你说的思路是什么层次的思路。比如找到信号里的第一个1,rtl些的可综合代码就复杂一点。sv模型的话,正常人第一个想到的直接用find_first_index函数,你不会也想要跟rtl一样按逻辑表达式算出第一个1吧。

网友:
看你验证的模块是什么功能的了,如果是接口的就用sv写,如果是算法的就用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