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大神关于virtuoso中设置问题

楼主(2022-05-23):
各位大神,我的virtuoso在画好的版图中,昨天还是显示过孔及文字信息,今天打开就不显示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并且今天导出也是无法导出,提示缺少关于过孔类的信息。如图片所示。

Used选择

Used选择

全部显示

全部显示

网友:
CIW 里面 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 attach 找到你版图的库 重新选择到你要的工艺就行

楼主:
感谢大神,果然可以

网友A:
客气哈 下次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哈 下次你就知道了

大神,按照你的做法已经实现了,现在导出GDS文件又告警了,如图片所示。我今天重新画新的版图就可以正常导出文件;如果把软件关闭再重新打开后就出现原来的问题,按照你上次的办法解决后,导出GDS文件就不正常,出现图片的告警,请看看这个该怎么解决?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哈 下次你就知道了

还有个问题,平时那一层是代表大地啊,如电路板的gnd层一样的

网友:
感觉是配置问题啊 试一下新建一个Lib 然后创建的时候先attach 到你要的工艺库(最好保证你只有一个工艺库在这个路径下,或者这个cds.lib), 然后找一个有hierarchy的版图 从旧的copy 到新的Lib里,copy的时候选择最顶层的模块,然后试一下copy hierarchical, 再skip libraries 里面要把你的工艺库文件选到,避免拷贝的时候把工艺库的pcell 拷过去,然后再update lnstrances -> of New copies only, 先小试一下,弄之前都记得备份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