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八章 正反馈电路分析

楼主(2022-05-23):
请问为什么M2引入了正反馈,如何看出?

网友:
正反馈是增强之前的趋势,M2的源极加到Vout上,假设Vout变小,则RD压降变大,M2的栅极电压变小,则相应的M2的源极电压也变小,这和Vout的趋势相同,因此是正反馈。

网友:
M2是源随器

网友:
可以用瞬时极性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