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制作

楼主(2022-05-23):
请教各位大佬,在pcell制作中如何规定输入的数值是一个整数,例如fin的定义,必须是整数

网友A:
如果是在virtuoso界面做的话,设置完可以在Pcell->Parameters->Edit Parameters···更改

网友B:
求一个Pcell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virtuoso界面做的话,设置完可以在Pcell->Parameters->Edit Parameters···更改 ...

感谢解答,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一个Pcell教程

你在论坛里搜一下有挺多简单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virtuoso界面做的话,设置完可以在Pcell->Parameters->Edit Parameters···更改 ...

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如何设置选项按钮,例如能够直接将M1、M2、M3设置在一个选项里面,可以自由选择切换

网友:
哦哦好的,我之前把常见的逻辑门的电路图做成了pcell,版图也能生成PCell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如何设置选项按钮,例如能够直接将M1、M2、M3设置在一个选项里面,可以自由选择切换
...

好像没有,你琢磨一下,有发现再发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如何设置选项按钮,例如能够直接将M1、M2、M3设置在一个选项里面,可以自由选择切换
...

用快捷键吧

网友(2022-08-02):
引用 楼主:
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如何设置选项按钮,例如能够直接将M1、M2、M3设置在一个选项里面,可以自由选择切换
...

这得用skill才能实现吧,virtuoso只能做简单pcell,复杂的只能用skill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