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电路的传输函数仿真

楼主(2022-05-23):
我设计了一个前馈通路为模拟放大器加ADC,反馈环路为数字电路加DAC。因为利用AMS混仿也只能仿AC,显然是没法正确仿真出传输函数的。请问这种电路的传输函数应该如何仿真验证呢?

网友A:
这类系统传递函数,是不是只做行为级建模仿真,具体电路实现后的全系统验证,可能只在tran下利用辅助的veriloga/ms模型去比对观察关键节点的输出,理想vs实际。

即使你把verilog,verilogams全部改写成veriloga,这么大的系统,pac之类的也难收敛吧。看看别人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系统传递函数,是不是只做行为级建模仿真,具体电路实现后的全系统验证,可能只在tran下利用辅助的veri ...

对,我大概能想到的思路也是这样,尽可能通过tran的结果来验证关键节点是否与理论情况吻合。暂时没想到更为完备的验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