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佬认识这个器件??求解答,thanks

楼主(2022-05-23):
有没有大佬认识这个是什么东西???求助

有认识的么?

有认识的么?

网友A:
看着像电容 还有其他层次吗?

网友B:
电容和电阻。应该是双poly工艺

楼主:
M1和stain层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电容 还有其他层次吗?

我在下面放了metal和stain

网友:
同意4#,电容和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和电阻。应该是双poly工艺

请问,电阻电容做一块有啥作用呢

网友:
熔丝修调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阻电容做一块有啥作用呢

省面積

网友C:
之前也碰到过类似的结构,蛇形井电阻上面盖的金属1,相当于电阻电容并联。电阻的作用是用来启动的,阻值上M,直接接VIN。确实省面积,但是这个电容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滤波呢?大佬求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也碰到过类似的结构,蛇形井电阻上面盖的金属1,相当于电阻电容并联。电阻的作用是用来启动的,阻值 ...

根据电路结构分析,其具体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阻电容做一块有啥作用呢

面积利用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面积利用率高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