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导出GDS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2-05-23):
新手请教大神:(IC618)
1. File - export-stream -translate 步骤有错吗,导出一个ERROR如下:
ERROR (XSTRM-231): Pcell evaluation failed for '55RFSOI/switch_T_rf/layout' because the pcell SKILL code contains either a syntax error or an unsupported XStream function. Check the standard output or the Virtuoso log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Either correct the pcell SKILL code or ignore the error by enabling the 'ignorePcellEvalFail' option for XStream Out.

2. Calibre Runset File怎么生成?

苦恼中,大家有推荐的学习版图的书吗?
要干货的那种,买了一本CMOS版图设计(紫色封面)完全没用。。。。。

先在此谢过!

楼主:
还是出不出来,显示报错。

网友:
导出的时候要选择自己的工艺库 可以打开你的版图库然后再export

网友:
runset 一般设置完成以后自己save as

网友:
导出的时候attach技术库试试

楼主:
有用答复送信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