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buntu 22.04 中 VCS 2018.09-SP2遇到undefined reference to `pthread_yield\'的错误

楼主(2022-05-23):
问题:
在Ubuntu 22.04中用下面的指令运行VCS

  1. vcs -full64 -Mupdate=0 -cpp g++-4.8 -cc gcc-4.8 -LDFLAGS -Wl,-no-as-needed tb_count.v count.v -R -timescale=1ns/1ns +v2k

提示错误

  1. /usr/bin/ld: /SynopsysSoftware/VCS/vcs-mx/O-2018.09-SP2/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in function `SNPSee_907e539fb4bc8f7101eac356af4ce4ed':
  2. ../../OBJ/lib/saverestoreobj/obj-linux64/kernel.o:(.text+0xc4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pthread_yield'

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方法解决嘛?不知道是哪里搞错了,感谢!另外,dve可以打开。

运行环境:
Win10,AMD 5800H,VM 16 虚拟机,Ubuntu 22.04,gcc有11和4.8版本的,VCS 2018.09-SP2

详细信息:

$ vcs -full64 -Mupdate=0 -cpp g++-4.8 -cc gcc-4.8 -LDFLAGS -Wl,-no-as-needed tb_count.v count.v -R -timescale=1ns/1ns +v2k

*** Using c compiler gcc-4.8 instead of cc ...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O-2018.09-SP2_Full64 -- Sun May 22 12:27:13 2022
               Copyright (c) 1991-2018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Parsing design file 'tb_count.v'
Parsing design file 'count.v'
Top Level Modules:
       tb_count
TimeScale is 1 ns / 1 ps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Warning-[MKE_MUDT] Old makefile exists
  Makefile 'csrc/Makefile' exists. Use -Mupdate to force overwrite.

1 module and 0 UDP read.
        However, due to incremental compilation, no re-compilation is necessary.
gcc -w  -I/SynopsysSoftware/VCS/vcs-mx/O-2018.09-SP2/include -O  -fno-strict-aliasing    -c -o amcQwB.o amcQwB.c
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4.8  -o ../simv   /SynopsysSoftware/VCS/vcs-mx/O-2018.09-SP2/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lm -lc -pthread -ldl -Wl,-no-as-needed  -Wl,-rpath=/SynopsysSoftware/VCS/vcs-mx/O-2018.09-SP2/linux64/lib -L/SynopsysSoftware/VCS/vcs-mx/O-2018.09-SP2/linux64/lib    -Wl,-whole-archive    -lvcsucli -Wl,-no-whole-archive    objs/amcQw_u1_c.o objs/amcQw_d.o objs/mINIW_d.o amcQwB.o objs/mINIW_u1_c.o   SIM_l.o       rmapats_mop.o rmapats.o rmar.o rmar_nd.o  rmar_llvm_0_1.o rmar_llvm_0_0.o        -lzerosoft_rt_stubs -lvirsim -lerrorinf -lsnpsmalloc -lvfs     -lvcsnew -lsimprofile -luclinative /SynopsysSoftware/VCS/vcs-mx/O-2018.09-SP2/linux64/lib/vcs_tls.o
/usr/bin/ld: /SynopsysSoftware/VCS/vcs-mx/O-2018.09-SP2/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in function `SNPSee_907e539fb4bc8f7101eac356af4ce4ed':
../../OBJ/lib/saverestoreobj/obj-linux64/kernel.o:(.text+0xc4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pthread_yield'
collect2: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Makefile:99: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136 seconds to compile + .133 seconds to elab + .159 seconds to link

网友A:
太新了,没人用过。自己探索吧,我只能说20.04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新了,没人用过。自己探索吧,我只能说20.04是好的。

我是一路趟坑过来,终于这个我搞不定了

网友:
Check this out
vcs -full64 -Mupdate=0 -cpp g++-4.8 -cc gcc-4.8 -LDFLAGS -Wl,-no-as-needed,-lpthread tb_count.v count.v -R -timescale=1ns/1ns +v2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路趟坑过来,终于这个我搞不定了

试试gcc4.4版本。20.04也不能用4.8

网友(2022-07-24):
最后解决了吗老哥?

网友:
解决了吗+1

网友(2022-08-25):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似乎是Ubuntu 22.04底层的包太新了。 建议换20.0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路趟坑过来,终于这个我搞不定了

大佬,我和你一样也是卡在这里了,dve和verdi都能跑,就是vcs编译不能生成simv文件,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B:
有大佬解决了吗

网友C:
问题已解决!
原因是:vcs_mx_vO-2018.09-SP2/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中的pthread_yield已在最新的glibc放弃使用了。
解决办法:
1. 备份
mv vcs_mx_vO-2018.09-SP2/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vcs_mx_vO-2018.09-SP2/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bak
2. 替换符号表中的pthread_yield
objcopy --redefine-sym pthread_yield=sched_yield objcopy --redefine-sym pthread_yield=sched_yield vcs_mx_vO-2018.09-SP2/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bak vcs_mx_vO-2018.09-SP2/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测试已通过!有问题请继续

网友(点评):
谢谢大哥,成功解决

网友:
问题已解决,测试没问题。使用最新的gcc和g++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已解决!
原因是:vcs_mx_vO-2018.09-SP2/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中的pthread_yield已在 ...

按这个方法解决了问题,感谢!

网友(2022-09-26):
只能说是大大的感谢了……

网友:
这个绝对是LINUX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大佬解决了吗

已解决

网友(2022-11-09):
  问题已解决

网友D(2023-10-28):
大佬 想问一下我在ubuntu22。04也遇到了这一问题 然后按照这一方式进行操作还是相同的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大佬 想问一下我在ubuntu22。04也遇到了这一问题 然后按照这一方式进行操作还是相同的结果
...

解决了 我在vcs-mx修改的 但我用的是vcs

网友(2023-12-13):
1.首先备份文件,文件目录O-2018.09-SP2/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2.替换符号表中的pthread_yield;
cd vcs_mx_vO-2018.09-SP2/linux64/lib
mv vcs_save_restore_new.o vcs_save_restore_new.o.bak
objcopy --redefine-sym pthread_yield=sched_yield ./vcs_save_restore_new.o.bak ./vcs_save_restore_new.o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已解决!
原因是:vcs_mx_vO-2018.09-SP2/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中的pthread_yield已在 ...

厉害厉害,以后就可以在ubuntu2404
上装软件了,感谢

网友:
请问你有安装2022版本的软件吗,不知道你的方法对2022版本管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 我在vcs-mx修改的 但我用的是vcs

你的dc可以用吗,我不知道synopsys2022版本用这个顶不顶用,顶用的话,明年可以在24.04上配eda环境了

网友(2024-01-19):
引用 网友C:
问题已解决!
原因是:vcs_mx_vO-2018.09-SP2/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中的pthread_yield已在 ...

十分感谢!!

网友(2024-11-12):
感谢大佬(Manjaro 24+VCS2018)

网友(2025-10-14):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