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C_VCO中开关电容阵列中的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5-23):
如图,请问该开关电容阵列中电阻起什么作用?在开关置0和置1的情况下分别是如何影响LC tank的?电阻值应该如何取?感谢各位!

网友:
S为0的时候管子关断,这一路不接入谐振腔,1的时候管子导通在深线性,导通电阻小,电容接入谐振腔,总谐振腔电容增加,电阻值取得较大,见过30K的,主要是结合反相器做偏置,不接电阻的话S、D就短路了

网友(2024-04-24):
可以提高关断状态下开关电容阵列的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