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临界导通模式PFC输入线电流波形

楼主(2022-05-23):
我在仿真PFC电路时看了输入电源上的电流波形,然后对比论文中的波形发现不一致,请问各位师傅是我电流看的不对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图一绿色圈里是我看的电流点,图二是仿真得到的电流波形,图三是我看的论文里的电流波形。
请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区间拉窄一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间拉窄一点看看

你好,放大之后的波形感觉与电感电流类似,处于临界导通的三角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放大之后的波形感觉与电感电流类似,处于临界导通的三角波。

感觉是你的freq2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