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initreg 的问题

楼主(2022-05-23):
问题:
目前在进行dc综合的网表仿真,没加延时,仿真时,发现很多reg的初始值为x,导致仿真异常,现在想通过vcs中的initreg方法,初始化某些模块的值,但发现几个操作都没起作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设置的方式如下:
编译时选项:+vcs+initreg+config+config_file(自定义文件)
仿真时选项:+vcs+initreg+config+config_file
config_file文件中,如果写 defaultvalue 0|1|x   设置都正常
但写 tree **top 0 x  或modtree ,这样的设置都没起作用,包括module instance 都不起作用

主要想使用的方式是,大部分模块初始化为x值,只有某些模块和其子模块设置为0值
不知道这样的使用,要如何设置,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vcs版本为2018

网友A:
没起作用,可能是vcs编译的时候 debug 能力不够,你可以试一下debug_access+all -debug_region=cell+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起作用,可能是vcs编译的时候 debug 能力不够,你可以试一下debug_access+all -debug_region=cell+lib ...

好像这样设置了,也没起作用,而且debug_access+all仿真时间非常长,差不多1ms要3~4小时左右,但是rtl仿真tree的这种设置方法是起作用的
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啊?

网友(2023-12-28):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vcs2020版本+vcs+initreg+config+config_file进行sdf 后仿初始化reg不成功

网友:
vcs2020版本sdf后仿同遇此问题,+vcs+initreg+config+config_file初始化无复位reg不成功,一致为x,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07-23):
initreg选项作用的是整个dut(.v)中reg/bit/int/logic/integer类型变量,不管有没有复位端。对于没有复位端的变量,我的理解是三个应该都能用。但是对于有复位端的,初始化值一定要与复位值保持一致,否则可能会导致不能正常复位.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9157438/article/details/129542079

如果是异步复位,没有等到上升沿时钟 或 下降沿复位,有可能一直是保持初始值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