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出现TIM-250的问题

楼主(2022-05-24):
检查了代码 ,检查了时钟,能检查的都检查了,但是有一个模块下的所有寄存器都报这个错误,包括这个模块和以下的4个子模块,其他模块都没问题。完全想不到为什么。。。求求大佬们看看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反复出现,大概报两千多个warning,左思右想找不到解决方案。
还有个问题:
综合都走到Optimization完成了,这个库在一开始都loading成功了,但是最后报个这样的Error,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反复出现

这个反复出现

楼主:
蹲一个大佬

楼主:
这两个问题我查man也查不明白

网友A:
寄存器被优化掉没,rtl是不是又统一的en被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被优化掉没,rtl是不是又统一的en被接错了?

大佬太厉害了,昨晚我整到两点发现了,有人在顶级pad的口声明反了。。。。这种情况vcs竟然会强制拉成io口 仿真没问题还不报错,我用spyglass看了下发现的。。第二个UID-550那个问题大佬您有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被优化掉没,rtl是不是又统一的en被接错了?

昨晚整到凌晨发现了这个问题,多谢大佬,确实是的。因为有人pad例化的口反了,导致这个问题。仿真的时候vcs会把反的连接强制变成io还不会报错,导致仿真通过了,用spyglass查到的。大佬你看看第二个UID-550的错误有思路吗,多谢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申请的公司内存不够大,所以库最后加载不进去了。这都行我佛了

网友(2022-08-17):
我这边也有遇到同样的warning,warning中说到的表层意思这个register上是不需要clock的上升沿的,言外之意不言而喻,就是这个register在clock的上升沿的到来后,register的赋值这个动作没有发生过,原因可能是条件选择没有有效过,导致这个register没有赋值toggle过,比如说AHB总线的某个master拔除了(本人遇到的),但是AHB 的arbiter代码中逻辑赋值没有把这个master相关的输入信号的逻辑拔掉,导致内部某个寄存器的赋值条件没有成立过,该寄存器也就没有赋值过,进而报出来该warning。欢迎讨论~

网友B(2022-11-28):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被优化掉没,rtl是不是又统一的en被接错了?

大佬请教下,为什么“RTL 的en被接反了” 会出现没有rise edge?en端只是控制时钟有无,接反与否只是控制时钟的逻辑不同

网友C(2023-09-24):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教下,为什么“RTL 的en被接反了” 会出现没有rise edge?en端只是控制时钟有无,接反与否只是控制 ...

大哥现在有想理解没?我和你也是同样的想法

网友(2025-08-01):
引用 网友C:
大哥现在有想理解没?我和你也是同样的想法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