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密勒补偿后f-3dB的带宽缩减的很厉害该怎么办

楼主(2022-05-24):
15资产
在设计二级运放的时候,第一级和第二级之间加入密勒补偿电容后,电路的f-3dB的带宽一下子就缩减的很小,问问大神应该怎么调整才能同时满足带宽和相位裕度,感激不尽

网友A:
弥勒补偿本身就是极点分离,降主极点(变相降带宽)来达到稳定性的目的。带宽和稳定性本身就是一个折中,两个都最优是矛盾的,你可以尝试增加零点去改善。

网友B:
第二级增益降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弥勒补偿本身就是极点分离,降主极点(变相降带宽)来达到稳定性的目的。带宽和稳定性本身就是一个折中,两 ...

您好 请问一下应该怎样增加零点呢  刚学习模拟设计 基础不是很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级增益降低一些

您好 我试着降低了一下增益 有增加了一点带宽 但是还是不太够

网友:
2楼说的对,频率补偿就是以牺牲带宽为代价 增加相位裕度的。还有个思路,找到次极点,推远一点,也就是减小次级点RC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请问一下应该怎样增加零点呢  刚学习模拟设计 基础不是很扎实

米勒补偿电容再串个电阻。

网友:
赞同,相位裕度还有余量的前提下,尽量减小Cc;然后第二极点,在你的结构中应该是输出点,把这个挪远点,也就是说可以适当增大第二级电流,或者减小点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