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Stripe和FollowPin中Via的问题

楼主(2022-05-24):
TSMC28的有个Guideline中有提到在M2和M1中间打PGVia需要打Borderless的,就是纵向Metal高度和Via高度一致,来保证M2和Std Cell中的M2不会有DRC问题。想问一下这个在打Stripe,或者打FollowPin的时候怎么设置让Innovus打出这样的Via,我现在打Stripe和FollowPin出来的还是Non-borderless的Via
有试过sroute -corePinCheckStdcellGeoms没有什么用

网友:
如果lef 里有borderless 的via , 可以通过setViaGenMode -preferred_vias_only -viarule_preference 设定使用它

楼主:
更新一下解决方案,自己生成Via,做全局替换
setViaEdit -cut_layer VIA1
setViaEdit -x_size 0.05
setViaEdit -y_size 0.05
setViaEdit -cols 36
setViaEdit -y_space 0
setViaEdit -x_space 0.08
setViaEdit -x_botenc 0.2
setViaEdit -y_botenc 0.025
setViaEdit -x_topenc 0.2
setViaEdit -y_topenc 0

editSelect -wires_only 0 -shape FOLLOWPIN
editChangeVia -from VIAGEN12_2 -to EDI_V12_36x1 -selected

网友(2025-10-09):
大佬 我想请问一下innovus如何只调用lef里的via,我发现我的工具在给power strap打via时使用的via cell都是lef里没有的,比如via3所使用的是VIA_3_0_18这种名字的via,我只有在Edit via界面将reagular via rule调为all才能看到这个名字的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