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纳米smic工艺lvs问题

楼主(2022-05-24):
画电阻阵列的时候加dummy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dummy的segment设置为别的数值 lvs都可以通过,唯独设置为2的时候会报错,所有连接方式都一样,有大佬知道是什么问题吗,报的错是说我layout端多了一个net,实在找不出问题

楼主: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GNDA                                                  GNDA
           2
       --- 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PROPERTY ERRORS

DISC#  LAYOUT                                                    SOURCE                      ERROR
**************************************************************************************************************

  2    X1(5.870,-135.469)  rhrpo_2t_ckt                          XR0  rhrpo_2t_ckt
       l: 5 u                                                    l: 10 u                       50%
       w: 10 u                                                   w: 5 u                       100%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1          1            0            0

   Nets:                2          1            0            0

   Instances:           1          1            0            0    rhrpo_2t_ckt
                  -------    -------    ---------    ---------
   Total Inst:          1          1            0            0

o Statistics:

   2 parallel layout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

网友A:
dummy电路和版图都改成并联就好了,工具提网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mmy电路和版图都改成并联就好了,工具提网表的问题

谢谢解答,只能改并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mmy电路和版图都改成并联就好了,工具提网表的问题

还想请问一下这位朋友 为什么工具唯独segment为2的时候出问题呢?单纯是工具的问题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这位朋友 为什么工具唯独segment为2的时候出问题呢?单纯是工具的问题对吗?
...

是识别问题,因为你做成2,他会认为是一个串联电阻,多了中间的net。你要做dummy的话,可以分开1个1个的,然后全部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只能改并联吗?

把电路那个num=2的串联电阻改成2个num=1的电阻再串联,现在遇到的所有工艺中短接的2节串联电阻都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识别问题,因为你做成2,他会认为是一个串联电阻,多了中间的net。你要做dummy的话,可以分开1个1个的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那个num=2的串联电阻改成2个num=1的电阻再串联,现在遇到的所有工艺中短接的2节串联电阻都会有这个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计算方式问题,你要不改成并联,你要不保持串联,但是表达形式要用总线形式比如R1《0:10》.这种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