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2nm design rule 学习方向

楼主(2022-05-24):
居家学习 22nm  看design rule 抓不到方向
。。。。。  怎么办 有大佬指导一下嘛!!!

网友:
文档从前往后看

网友:
给俺一份文档,俺跟你一起学

网友A:
求一份rule

网友(2022-07-03):
我之前看过,看得懂,但是手里木有rule

网友:
这个真心一句话两句话解释不清楚,很多规则,我们也是遇到问题了,才知道为什么哪么定;

但基本可以分成3大类,工艺相关,器件相关,电学相关;

1,工艺相关主要是光刻和刻蚀,主要就是光阻厚度决定的设计规则;具体还分单层的,就是自己的W/S这些,还有层和层之间的,要考虑层自己的VARIATION和层和层之间的          misalign,然后根据工艺误差定出来的。

2, 器件相关,就类似于NW包N/P ACTIVE各多少;如下图,但实际先进工艺已经不一定这样了。

3, 电学相关的就类似于天线效应的规则还有ESD/LATCH UP的规则,2,3两种规则分的不是那么清楚。
如果不是对工艺有深入理解,先进工艺的复杂设计规则,不建议去深度学习理解,会把自己搞糊涂;做到能看懂规则要求的是什么,然后严格遵守就OK了,至于为什么这么要求,外行就不要试图去理解了。

网友(2022-08-21):
求rule都咋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一份rule

求到了吗?

网友(2023-04-12):
楼主,可以分享一份pdk文档吗

网友:
22n直接上手画就好了,边画边run drc

网友(2023-08-07):
找到了吗

网友(2025-08-19):
求一份22 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