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关于芯片RDL良率问题

楼主(2022-05-24):
公司的芯片在封装时由于PAD排布问题,需要利用RDL对用到的SDRAM进行PAD重排。但是只进行一层RDL的话线走不通,而采用两层RDL的话厂家反馈SDRAM的良率就会大大降低(90%以上-->70%左右)。请问各位网友,为什么加了一层良率就会降低如此之多?

网友A:
是不是工厂工艺问题?或者pad的间距大小比较极限?这个有点太低了,我们之前做的3P3M,FCBGA封装,RDL的良率几乎99%,后来做3P2M,也没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工厂工艺问题?或者pad的间距大小比较极限?这个有点太低了,我们之前做的3P3M,FCBGA封装,RDL的良 ...

多谢回答。那看来就是工艺厂的问题了,刚问了同事他也觉得良率这么低有些不可思议。

另外,请问您是哪家厂商?知不知道台湾有哪个厂商可以做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答。那看来就是工艺厂的问题了,刚问了同事他也觉得良率这么低有些不可思议。

另外,请问您是哪家 ...

3P3M是国内的,前三大厂做的。台湾做的3P2M,,chipmos,了解下
国内那个是bumping的RDL长铜柱,台湾做的是bonding RDL pad,材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3P3M是国内的,前三大厂做的。台湾做的3P2M,,chipmos,了解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客气,刚好我们之前做过,去年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询遍各大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刚好我们之前做过,去年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询遍各大厂

做IC要趟的路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IC要趟的路实在是太多了。

说多了都是泪,不过趟过之后就好些了,大概了解各家的能力如何,后续的项目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二位请教一下, RDL layer的sheet res 大概是多少? 谢了先, rule能share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P3M是国内的,前三大厂做的。台湾做的3P2M,,chipmos,了解下
国内那个是bumping的RDL长铜柱,台湾做 ...

了解下bumping RDL 长PAD?我理解bumping要么长铜柱要么直接长锡球。做PAD是还要做wire bond? 纯属好奇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了解下bumping RDL 长PAD?我理解bumping要么长铜柱要么直接长锡球。做PAD是还要做wire bond? 纯属好奇哈 ...

wire bonding pad,,原始的pad位置是阵列的,FC封装,后来需要做成QFN,WB的,,只能做RDL改一下pad layout。。。然后打线。。
反正就是风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