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加入chopper后增益大幅下降,(已解决)

楼主(2022-05-24):
如题,在运放输入输出添加chopper,然后用pss+pstb仿真,得到的增益和相位曲线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testbench

testbench

ota

ota

加入chopper之后低频增益下降了十几db,理论上增益应该只下降20%,就是2db左右,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把iprobe放在原理图的OUT位置试试,我一般就是放在环路里,没必要拿出去

网友:
理论上2dB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2022-12-02):
咋解决的

网友(2023-07-19):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加入chopping后不要接成单位负反馈仿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iprobe放在原理图的OUT位置试试,我一般就是放在环路里,没必要拿出去

这个没应该影响,两者等效

网友:
可以请问下降20%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