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ller问题

楼主(2022-05-24):
各位大佬,我在做项目加filler时没有注意gap问题(刚发现设计存在好多gap),导入virtuoso,无论DRC和LVS也没检查出来,就tapeout了,使用工艺节点比较大,请问会存在风险吗

网友A:
是应该加没有加吗?如果是的话。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应该加没有加吗?如果是的话。不影响。

嗯呢,由于之前做项目的时候,新手,加上filler后没有填满,留了很多空隙,比较担心有问题~

网友B:
drc lvs检查不出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c lvs检查不出来,问题不大。

谢谢大佬~